surfacepro4 开机卡logo 大神们遇到过吗

楼主(2022-06-13):
事情是这样的 接到一台微软Pro4 拿来故障是不亮 键盘有反应   然后就拆机刷bios  刷完后亮了 就出现屏幕一个锁 然后就卡住不动了  bios刷了好几个了  合成的 原厂的 淘宝买的都是这样

网友:
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进不到那一步  bios都进不去

网友A:
系统坏了,也可能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坏了,也可能是硬盘有问题

和这些都没关系

网友B:
你试试 裸板 外接看看 不要接屏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 裸板 外接看看 不要接屏幕看看

这些试过了  实在是没头绪了

网友:
查集显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如果排除了不怕,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C:
老板电脑好了么,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电脑好了么,啥情况

没有呢  没有思路了  准备让客户换板

网友:
给你一个原厂的BIOS 你试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不

网友D:
试过了  可能和bios没关系  刷原厂的也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  可能和bios没关系  刷原厂的也是那样

传说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固态硬盘

网友:
把外设取掉

网友E:
以前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把光驱拿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把光驱拿掉就好了

这平板啊  哪来的光驱

网友:
换硬盘吧,应该是又BIT LOCK锁

网友F:
我遇到过是硬盘锁,板子带一个EMMC带验证功能拆了就没事了,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是硬盘锁,板子带一个EMMC带验证功能拆了就没事了,可参考

具体是哪个元器件啊

网友F:
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存储芯片,你百度看图

网友:
能否指点一下 大概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存储芯片,你百度看图

能否指点一下大概位置   图片已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指点一下大概位置   图片已上传

看下cpu旁4颗是否都是内存颗粒,emmc一般用的都是三星 东芝 闪迪

网友G:
找出是哪儿的问题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找出是哪儿的问题了吗?

没有  准备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有  准备放弃了

故障解决了  还是bios的问题   淘宝找了3家才给合成成功   最后顺利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解决了  还是bios的问题   淘宝找了3家才给合成成功   最后顺利进入系统

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BIOS哈。

网友:
分享了   这是合成的  需要本机me合成才可以用

surfacepro4 X911788-008 H.rar

网友:
牛逼,标记收藏一下,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H(2022-07-16):
今天surface Pro4遇到个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2-09-11):
引用 网友H:
今天surface Pro4遇到个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的会自动重启吗

网友(2022-11-29):
我今天遇到一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之前 拿到别的地方修过的。 明天准备试楼主的办法看行不行。在你最无住的时候  看一下主论坛总会有收获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D:
故障解决了  还是bios的问题   淘宝找了3家才给合成成功   最后顺利进入系统

bios的问题吗 我的也出现这个锁

网友(2023-03-16):
我这里有一台A1534   820-00045的机器 插充电器 看是升压了 就是充不了电  单电池可以用   过系统 正常的。就是插充电器不行、高手指点一下   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我的故障跟你一样,能提供一下TB那个合成的吗?我找他合成一个

网友:
绝了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ch341a可以刷这个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