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_IN#无电压怎么修?

楼主(2022-06-13):
测量EC的待机条件,开关到EC电压有跳变,EC到桥无跳变,测量到AC_IN#时候无电压,估计是EC的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的,但是测量保护隔离芯片有ACIN信号的,不知从哪开始修,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适配器模式AC_IN#本来就是低电平吧

网友:
电源状态下ACIN-#就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模式AC_IN#本来就是低电平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带#号的都是低电平

网友:
不是全部都是

网友:
全部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