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P-D3 REV1.0 无复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22-06-13):
故障现象:无复位,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1.查CPU供电1.7V左右正常,查N_PCH_VRMPWRGD 3.3V正常。

2.查N_DRAM_PWROK 1.05V正常。

3.查Q25 3脚N_CPUPWROK 0V不正常,判断桥供电不正常,查VCC1_5_PCH 1.5V和VCC1_05_PCH 1.05V电压输出正常。
(此处测的是Q6 3脚为VTT_PWRGD电压,其左边是Q25)
4.观察是否断线,发现桥旁边的VCC1_5_PCH 供电线路断(如图),补换、刷BIOS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学习了,这种故障是最难找的。

网友:
我以为我是最早一个报到的,嘻

网友:
断线,不好找啊,还这么隐蔽。

网友: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
厉害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Q25拆了再看OK不OK,断线查它做甚?

网友:
技嘉板子不知为何喜欢腐蚀断线

网友:
这玩意一般三板斧后就扔

网友A(2022-07-17):
兄弟啊,你真是我的大救星,我的板子跟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啊,查了各个供电都正常,就是N_CPUPWROK是0V,于是参考了你的第四步,发现还真有断线的,直接一坨锡干上,卧槽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你真是我的大救星,我的板子跟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啊,查了各个供电都正常,就是N_CPUPWROK是0V,于 ...

很高兴能给你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