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来看看这个五环电阻

楼主(2022-06-13):
今天修一台显示器这个电阻很烫。想换一个 没有找个对应的。各位师傅看看 多少欧的

网友:
0.1欧的3W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管S极接地的限流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管S极接地的限流电阻吧。

对对。 还是大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管S极接地的限流电阻吧。

某宝找不到啊

网友B:
0.1欧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用电阻计算软件计算多只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欧的。。。。。。。。

有没有代换的?介绍

网友:
4色环能代替5色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