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CT7NA不开机之换桥修复

楼主(2022-06-13):
神舟的机器通病真多,要不就是桥容易坏,要不就是暗屏,不能调亮度,再有就是容易烧保护隔离,今天要修的这台就是SR40B坏了,接机先拆机对图纸测量各电感二级体值,3.3伏电感明显太低了,5.伏在180左右,3.3V烧机还是烧不出来,断开电感旁边 的节点,供电芯片这端正常,节点后边短路,蓝天代工的板子图纸是不缺,就是没点位,在图纸上找节点后端通到哪,挨个拆,在测量到VCCRTC时,故障出来了,共阴级二级管这边对地为零,断开通往桥的电阻测量,桥这端对地为零,明显是桥坏了,桥都不用订了,以前订的一个往雷神911上装的桥没用上,直接重植钱,装上去,装桥时发现有几个焊点掉点了,看摘下来的桥上面没有粘下来,显微镜下观察也没有通到其他地方,确认是空间了,回焊好桥后又改个BIOS,亮机测试正常。改过后BIOS附上  板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