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01 待机cpu超烫手。。

楼主(2022-06-13):
联想x201未拆机时开机可进入系统,10秒后掉电。拆机后放一段时间没理。某天裸板加电待机,风扇转一下即停,cpu发烫,是烫手的那种,估计有100来度。挑j起两cpu电感,测vcccpucore供电电容短路。。。请问大家cpu为什么在待机状态下,公共点电压直接去到cpu,待机状态下mos管应该没打开呢。测cpu供电上管下管都没短路现象,公共点对地阻值也正常。。。。

网友A:
待机电流是多少,你有没有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是多少,你有没有注意到

拆cpu电感后,现在电流是25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