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IWL不开机

楼主(2022-06-13):
联想小新14IWL 青春版2019 开机不显示 ,电流0.6A ,闪白灯 。就vcc_gt电压没出,记得这个电压没出来可以亮机,就不管它了,测无线网卡座子上PLT复位3.3v正常。于是开始狂刷bios,刷了三个故障一样,是桥挂了还是要修改ME

网友:
vcc_gt是核显供电吧,也不是所有电脑都没有这个供电都可以亮机的吧。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A:
供电没出来可以亮机吗

网友B:
应该还是bios问题。用原机bios刷原厂bios或者 刷改过me的。在或者换个bios芯片刷。刷不好 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bios问题。用原机bios刷原厂bios或者 刷改过me的。在或者换个bios芯片刷。刷不好 就放弃

不会改BIOS

网友:
楼主维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没出来可以亮机吗

你还得修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