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MRST#信号

楼主(2022-06-13):
为啥我按开机键风扇不转,而当我测量RSMRST#这个信号时风扇就突然自己转了,就是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这个信号风扇就自己转了,电流也往上加了?

网友:
你是测电压有没3.3吧,表有电,用示波器就没这问题,故障这不是找到了吗

网友:
有3.3v的,用表针一碰接触点风扇就自动转了!

网友A:
万用表也是会影响电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也是会影响电路的。

那我测量别的主板就没碰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测量别的主板就没碰到这种情况呢?

有些人受点凉屁事没有,有些人则会感冒。

网友:
这信号好像是南桥 发给EC 的

网友C:
你的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胜利vc97全自动的,官方旗舰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受点凉屁事没有,有些人则会感冒。

回答跑题……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