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 3000 待机电流0.22+a不触发

楼主(2022-06-13):
检测是3V线性电压 只有1.2V左右。5V_PWR_2  0V.手摸PU4503 TPS51225RUKR-GP 发烫。说明有短路。扒开PR4532就不烫了。那问题就在3D3V_AUX_S5的相关电路上。
检查相关电路最后查得C2136短路更换后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芯片, 好几个脚位接地了,是不是坏了  rt8812agqw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芯片发烫,未必芯片坏。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一招断的好

网友:
芯片烫,一般是后继出问题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得查清楚为什么会坏,不然换了用不了多久还会出同类故障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电感扣了 烧鸡   百试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