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tx电源当中拆了几个零件组装了一个LED灯的驱动板

楼主(2022-06-14):
家里的LED灯驱动板半年就要换一次,太麻烦了。直接从直接从报废的atx电源板上拆了一个全整流桥,一个cBB1uf电容(提供70毫安电流,),两个三m的泄压电阻,一个120微法的绿波电龙(这个不知道哪个板子上拆下来),一个20欧的限流电阻,

测试成功

忍不住先发个帖子,然后再找再规整规整找几个安规电容保险丝装上去准备上灯。手机光差看起来灯不怎么亮,其实很亮

看看这个阻容恒流电源能用多久?等它坏了,我就回个帖,

网友A:
看来挺闲,电脑维修行业不好做了吗?

网友:
容易被电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挺闲,电脑维修行业不好做了吗?

是啊,没东西修,闲的无聊

网友:
挂天花板,电不到

网友B:
直接淘宝上买了个空调启动电容,然后达到了34瓦和这个灯匹配了,是36瓦的灯泡,之前的atx电源的电容功率有点不足,

输出115伏电压,36组灯泡,每个灯泡3.19v没有超过3.35正好,

花了四块钱买这个大电容,这下应该不会坏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挺闲,电脑维修行业不好做了吗?

没有主板修也闲得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上买了个空调启动电容,然后达到了34瓦和这个灯匹配了,是36瓦的灯泡,之前的atx电源的电容功率有点不足,

输出115伏电压,36组灯泡,每个灯泡3.19v没有超过3.35正好,

花了四块钱买这个大电容,这下应该不会坏了,哈哈哈

这个是功率计吗?

网友:
nice折腾一下挺好

网友:
是的,很好用

网友:
能用多久,就看你用的电容。质量好的话,一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