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B460M主板测试几个小时就

楼主(2022-06-14):
微星B460M主板测试几个小时就卡住鼠标键盘都动不了硬盘内存都换过了,是不是CPU出问题了,各路电压信号都测过没问题

网友:
这样不稳定的问题太花时间测了

网友:
换一下CPU试试吧    再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A:
你不会买到10100了?

网友:
先刷bios,再不行挂闲鱼卖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买到10100了?

cpu的问题,不过也奇怪,打开机箱盖怎么测都不会卡,盖上盖子就几个小时后就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问题,不过也奇怪,打开机箱盖怎么测都不会卡,盖上盖子就几个小时后就卡了

机箱漏电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