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南的H61主板,用G1620正常用,用i3 2120不行,怎么回事

楼主(2022-06-14):
一块华南的H61主板,用G1620正常用,用i3 2120不行,风扇转一下停转一下停那种,怎么回事?CPU触点也用橡皮擦过了,这两个CPU放在其他板上都能正常使用,请问这块华南板是坏了吗?(之前CPU供电附近冒过火花,但是G1620能正常点亮),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A:
冒过火花那肯定有问题了,功率不足了吧,修一下吧,这样也敢用。你也真是心大呀。

网友:
刷个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过火花那肯定有问题了,功率不足了吧,修一下吧,这样也敢用。你也真是心大呀。

如果功率不足,可能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刷个支持  3代CPUBIOS吧

网友:
刷最新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