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装系统后不认独显

楼主(2022-06-14):
y470装w10后发现不认独显,根据大神们的方法,u49两边都有1.5v,uv2各脚都有也有电压,板子没有摔也没进水,久只是做系统后不认独显,后换回w7还是不认独显,求各大神赐教。

网友A:
加焊显卡试一下,有没有软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试一下,有没有软件测试

目前梅加焊,显卡有温度,你们都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啊,鲁大师检测只有集显,安装驱动左后安装图形控制的时候提示没有找到支持的硬件,驱动是官网的

网友:
缺显卡供电了

网友:
昨晚又u49正常,uv2  135脚电压3.3v   4脚只有2v,我直接24脚短路,能开机能认独显,但是时不时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