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宝石R9 270x Toxic金手指上的电容型号

楼主(2022-06-14):
求助下各位大佬这个耦合电容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A:
和旁边的电容一样大  怎么是没旧显卡旧主板拆 想上淘宝买问具体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旁边的电容一样大  怎么是没旧显卡旧主板拆 想上淘宝买问具体型号的吗

是的呀,想淘宝上买一个焊上试试!现在显卡只有X8带宽偶尔调到X1带宽

网友B:
随便到主板或者显卡拆一个不就行了  ,要看什么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到主板或者显卡拆一个不就行了  ,要看什么型号?

现在显卡只有X8带或X1带宽,仅PCIE2.0能亮机,PCIE3.0不亮集。没有废版,想淘宝买个给补上!看看能不能恢复X16带宽。能告知下这是什么型号的吗?是0402还是0201多少容量的

网友:
直接去淘宝或者咸鱼买个垃圾料卡 或者亮机卡 估计和你买零件差不多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显卡只有X8带或X1带宽,仅PCIE2.0能亮机,PCIE3.0不亮集。没有废版,想淘宝买个给补上!看看能不能恢 ...

你这个缺电容的位置应该是X4吧  按照我刚才的方法也行 就是带宽是X4了 或者从后面位置拆一颗补前面来再在后面一半的位置包起来满足X8  应该没有X10 X12 X14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缺电容的位置应该是X4吧  按照我刚才的方法也行 就是带宽是X4了 或者从后面位置拆一颗补前面来再在 ...

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PCIE3.0插槽不亮机,也就是说几乎所有18年以后的主板都不能亮机!

网友:
找了个一样大小的电容,只有100NF,我测试了下板子上的这些电容有22UF.同样的体积差距有那么大吗

网友:
这不需要买吧 普通的耦合电容  坏显卡同样位置  笔记本主板显卡附近 一对  一对   很多对的    成对拆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