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流0.2大概什么问题

楼主(2022-06-14):
微软Pro4,开机后电流从0.07跑到0.2,刷过BIOS,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待机的3  V和5V都有,触发后内存的1.2V也有了,这里的电压没有,这个电感输出好像0.8V,大概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输出?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   刷了BIOS 还不行  要看是什么CPU 了

网友A:
别闹

,缺一个供电,应该是供电没出全,这个供电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闹,缺一个供电,应该是供电没出全,这个供电没有

CPU内部短路了,你觉得供电会出来么

网友C:
缺一个供电,应该是供电没出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内部短路了,你觉得供电会出来么

测供电,好像没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一个供电,应该是供电没出全,

就是图纸这个供电没发出来,这个图看不懂,怎么才能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