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是不是这颗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06-14):
P8Z77MPro主板电脑要反复切断电源很多次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电脑能正常使用,待机查下主板位置符号U31PU2这颗芯片型号是UP7704U8的3号针脚有+3V电压图纸上也是+3VSB,实测2号和4号针脚是0V,图纸上2号和4号针脚分别标有+5VSB电压,是不是这颗芯片坏了倒置要反复开关切断电源多次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量下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那就查一下为什么pin2 4的电压没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