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 1724 x911788 电池不开机 外接电源可以开机 可以充电

楼主(2022-06-14):
surface pro4 1724  x911788 电池不开机 插电有充电电流 开机后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拔掉电源瞬间断电。检测电池放电电路二极管PD5501 断路,这个二极管去笔记本料板上拆一个就行就是个头别太小了 不用一模一样,更换后电池开机ok。

网友:
我咸鱼收了个1724问题跟你这一毛一样

网友(2022-07-30):
这电容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那二极管是40v 500ma的?

网友(2023-01-09):
这个就是没有待机3v电压吗

网友(2023-02-10):
可以拆下方屏幕排线附近的那个来用,这是备用二极管,两端接地的。

网友:
我拆了最下面那个两头接地的备用二极管换上,用电池开机正常了,插拔充电线也都能切换。但没想到第二天电池又开不了机了,再拆机一查,又是这个二极管断路了,查了一下参数是40V 0.5a的二极管。不知道换个电流大点的会不会解决问题。查了外围电路也没有短路什么的。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换个电流稍大点的二极管。

网友:
不好搞着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