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511GTL+无CPU供电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22-06-14):
MAX17511GTL+无CPU供电问题,EN开启电压有3.3V,24脚VDDA 5V  40脚VCC 5V  2脚TON 19V  5脚VRHOT 1.05V  15脚VDDB 5V   31脚DRVPWMA 2.47V  18脚CLK 0.85V 似乎条件都都有,芯片却不工作,是不是芯片坏了???3.3V电池放电插上电开机亮机都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机,CPU还是没有供电,电流0.24A,有谁修过这种问题的没有。还是差哪个信号没有收到却芯片不工作?请高手指教一下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时钟信号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信号查了没有?

查了CLK亮机时是1.05V,不出CPU供电时只有0.85V。

网友:
RTC 3.3 放电后正常。 那应该和CPU供电没有关系啊。 查一下RTC 啊。

网友:
修笔记本没有示波器很难解决疑难杂症,查PWM、时钟等,光靠万用表不行啊

网友:
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了,不是RTC问题,芯片也没坏,芯片拆下,重新焊上就OK了。

网友:
VRHOT看一下正常开机的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信号是带#的。

网友:
这种你重新焊一下  可能用了不多久  还是要换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