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32寸显示器开机灰屏 分享技改解决办法

楼主(2022-06-14):
                            接到一台长城32寸显示器 开机灰屏
           接下来查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看是拿部分不显示 ,直接切那边,上图

网友:
这个是啥型号的屏呀

网友:
又学习了新知识.....多谢分享

网友:
高手出招的招式实在看不懂啊

网友:
看不懂。。。能详细一些不

网友:
这个对显示效果没有影响吗

网友:
京东方 32寸玻璃

网友:
哎,京东方的屏,好多品牌都可以切。

网友(2022-12-18):
是画红长线的都切断吗

网友:
现刚有一台

网友(2023-02-02):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个割多大,我有个屏也是这毛病,刚才割了一刀,亮了,只有左右有明显明暗区别,还需要补刀吗,割多大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割多大,我有个屏也是这毛病,刚才割了一刀,亮了,只有左右有明显明暗区别,还需要补刀吗,割多大能再具体点吗?

已经好了,感谢楼主,真神奇!

网友(2023-05-02):
我靠,这样也行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