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_pwrbtn#不跳变

楼主(2022-06-14):
开关键发送到ec的有跳变,ec发送到南桥的无跳变,测量开关键电压有5v,正常应该是3.3v,按开关键无反应,但用万用表划一下开关插口引脚可以加电,主板灯会亮,风扇会转,但电流加到1.3安左右就不动了,屏幕也不显示,网上有人说是ec坏了导致的,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可愿意指点一下?补充一下,测量南桥待机条件正常!

网友:
修过好几台主板都有这种问题,看来这种问题很普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