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开盖提示电池电量 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22-06-15):
如题 正常使用没问题这个开盖就显示电量可以去掉吗不盒盖开盖就不提示各个功能也正常

网友A:
在【终端】中输入如下命令,然后输入您的电脑密码,将电脑重启就好了。    sudo nvram AutoBoot=%03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终端】中输入如下命令,然后输入您的电脑密码,将电脑重启就好了。    sudo nvram AutoBoot=%03

这样之后开盖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之后开盖会自动开机

感谢大哥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之后开盖会自动开机

啥情况

网友:
这好像是自动启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