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红米XMA1901-YN 19723-1解决通病 bios

楼主(2022-06-15):
红米XMA1901-YN 19723-1解决通病
红米XMA1901-YN 19723-1解决通病bios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红米XMA1901-YN 19723-1解决通病.rar

网友:
解决什么通病》?

网友:
下载刷完黑屏

网友A(2022-08-16):
是不是显示左上角 一条杠 不进BIOS  不进系统!?

网友(2022-09-25):
下载刷了进系统正常

网友:
横岗 的 刷 了 不亮了 ,,,,,    1,8V   电压的

网友B(2022-12-11):
刷了,程序好的正常

网友C(2023-02-16):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左上角 一条杠 不进BIOS  不进系统!?

这个问题你是刷BIOS,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你是刷BIOS,还是?

对 刷了就好!!!!!!!!!!!!!!!!!

网友:
这个BIOS是好的,开机快!

网友:
这个BIOS刷完黑了不亮

网友D(2023-04-25):
待机5V瞬间有,是不是通病?

网友(2023-07-26):
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
bios很好用,黑屏的刷好了。

网友(2024-01-16):
是不是并不是所有的白色横杠都是BIOS问题啊我咋刷了变黑屏了

网友:
我刷了几个BIOS为啥都是黑屏也是左上角一条白杠

网友:
正好修一一台下来刷上试试

网友:
刷完秒亮 .Bios决绝子 没问题楼主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E:
通病刷了好几台,楼主的BIOS牛逼 上传亮机图

我试试看,谢谢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5V瞬间有,是不是通病?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2024-05-14):
搞定没有,可以回复一下

网友(2024-09-15):
程序是好的,刷了可以亮机

网友:
可以使用亮机快

网友:
刷了就OK,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程序好的正常

用什么工具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刷了好几台,楼主的BIOS牛逼 上传亮机图

请教:这是用什么工具刷的?我用CN341的土豪金刷这个固件,出现“文件长度超出芯片容量,超出部分将被忽略”字样,然后就失败。

网友(2024-10-28):
亲自测试过,一次点亮,楼主威武。。。

网友(2024-12-13):
刚修好一台 完美解决 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