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从底壳进水,客户自行放置几天又继续用

楼主(2022-06-15):
笔记本从底壳进水,客户自己放置几天,又继续用,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慢慢的触摸板开始用不得,后面又开始有其他问题,开始出现其他的问题,才拿来

打开里面生锈的生锈,好多蟑螂屎

网友A:
这种机器的使用环境都比较差~

网友B:
进水机子,问题大了就不好修,我这也有一个进水的,还没搞定,DELL G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的使用环境都比较差~

他是从底壳进过水,就像是放在水盘上使用过,然后自己放了几天又拿出来用了一段时间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子,问题大了就不好修,我这也有一个进水的,还没搞定,DELL G3

目前问题还不大,还是能开机使用,只是有些小问题,这是万幸了

网友:
收藏下,备用,谢谢了

网友:
机械革命的板子,今天刚好也搞的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