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250MH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6-15):
联想主板型号:IB250MH,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为不触发。测量没有3、5V待机供电,测量待机芯片RT6576输入12V正常,线性输出3、5V正常,无待机en1和en2,查图纸,en1和en2由slp_sus#开启,所以证明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查南桥待机条件,RCTRST和SRTCRST正常,查32.768晶振发现无波形,加焊晶振后,发现可以正常触发开机,装机后又不能触发。从料板找一个32.768晶振,换上后波形正常,反复触发开机,可以正常开机,测试两个小时依旧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A:
功力扎实,修得手到擒来。还有就是运气好,我遇到的都是PCH坏不出SLP_SUS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力扎实,修得手到擒来。还有就是运气好,我遇到的都是PCH坏不出SLP_SUSB呢

遇到好多pch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