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合成me开机后,就不能触发了,

楼主(2022-06-15):
本来BIOS没有me,自己合成了一个,刷完就这样了。亮完就不能开机了,不可以触发了。

网友:
刷回原机备份

网友A:
解决了,没有备份,直接重新合成了一个,不过,不充电了,电量到47不充也不掉,什么问题??电池问题吗?这个电池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备份,直接重新合成了一个,不过,不充电了,电量到47不充也不掉,什么问题??电池问题吗?这个电池鼓包了

biis里设置

网友:
重新进下BIOS好像就可以充电了,从37充到49了

网友:
为什么要刷me?你刷这个me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备份呢,好习惯要多培养一下啊,省得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备份呢,好习惯要多培养一下啊,省得给自己找麻烦

已经解决了,刷了工厂BIOS,不值钱的机器,让他自己凑合用吧

网友:
surface的板子还是要习惯备份一下BIOS

网友C:
搞个原厂的刷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备份,直接重新合成了一个,不过,不充电了,电量到47不充也不掉,什么问题??电池问题吗?这个电池鼓包了

微软笔记本bios可以开启电池保护,电量到49或者50就不再充电,进bios关掉这个功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原厂的刷就行。

论坛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软笔记本bios可以开启电池保护,电量到49或者50就不再充电,进bios关掉这个功能就行。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