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S-14IKB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6-15):
   接到一台联想310S-14IKB进水严重,不开机。拆机后先拍图片,往往损坏的都是进水严重的部分的,清理后,测量大电感都不短路。插上电源,待机为0,

检查保护隔离PU301 1脚ACin 2.1V正常,19 20脚VDD和VDDP均为0V,18脚DCIN只有1.7V明显不对,进一步测量PD102发现3脚电压也只有1.7V,仔细观察发现3脚附近有腐蚀,刮开后发现确腐蚀断了,飞线接上。
   再次接上电源,电流0.001很低,按开机不触发,再继续检查吧,首先查测量PL402 +3VALWP为0V,PL404 +5VALWP为5.0V正常

测量PU401的2 3 4脚电压19V正常,11和12脚EN1和EN2均为3.3V正常,17脚LDO为3V正常,测量PL402负载并不短路,从最初图片上看这处是进水严重处,电阻电容看起来都好,PU401引脚处有腐蚀过,那就换一个试试,AWV7换好后.
   再次接上电源电流0.01A,按开机键电流明显上来,到0.4A左右停下,紧跟着掉电,分析这就意味着还有部分电压没出,从这个电流看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测量果然没有CPU电压

正准备测量PUI901,发现其12脚明显腐蚀刮开发现也是断了19V经1K电阻PR1946到12脚断了,飞线接上。
   再次插上电源,待机0.01A,紧接着电流自动上电三次跳变后屏幕亮了,机器修复!

网友:
为什么机器更新BIOS或者修过   第一次开机都会自动上电几次重启  最后才亮屏开机啊,这是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