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5420系统密码怎么破,进系统不会提示有,

楼主(2022-06-15):
是进系统密码,不是硬盘密码,从u盘启动就要密码,dell官方可以改,但要求一手购买公司盖公章,拔电池,拔cmos电池当然试过不行,电脑还有二年保修,也不想焊芯片!求大神支招,把硬盘拆下放别的电脑装好系统再放到这台电脑ok没问题,但还是想知道怎样把密码清掉!

网友:
编程器 或者 算号  都可以  我习惯编程器一刷搞定

网友:
算号????哪里可搞?

网友:
这估计只有官方有软件了

网友:
密码不在BIOS里面吧???刷BIOS应该 不行吧,,,,开机刷反正不行.刷之前就提示要密码,不输不让刷 ....

网友A:
密码在BIOS里面,编程器可以搞定 有些程序改INI配置文件 重低版本升级高版本也能清除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在BIOS里面,编程器可以搞定 有些程序改INI配置文件 重低版本升级高版本也能清除密码

网上有些贴说密码在密码芯片上,不在BIOS里面。。。。那不取下来刷个BIOS就清了????

网友:
8fc8算号器谁有啊@?

网友B:
Try one of the following codes:
Dell HDD Serial Number (old)        iiiiiiun
密码就是上面一串数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ry one of the following codes:
Dell HDD Serial Number (old)        iiiiiiun
密码就是上面一串数字

谢谢,那个网站我试了,不行,不过你这个我明天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那个网站我试了,不行,不过你这个我明天试下

应该是老款的行,新款的不行

网友:
买个夹子刷BIOS

网友:
把电脑拆机,就可以了

网友:
戴尔这些机器密码都在EC里面,需要算码,不用拆机的

网友:
笔记本不是,算玛,EC,BIOS芯片,或者一个单独的8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