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90 板号NM-B501 TYPEC分析

楼主(2022-06-15):
此板NM-B501的TYPEC转换电路和NM-B461,NM-B421用的65988不同,65988内置程序,所以一旦换的不对机器就不能用,以下是我对NM-B461,NM-B421和NM-B421改诱骗器过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0319-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5611-1-1.html
NM-B501用的是SN1701012RJTR外挂一个1M,BIOS芯片

SN1701012第3,4脚得到USBC_VBUS20的5V电压后40脚USBC_CC1会产生一个1.65V电压给U199第12脚

U199在得到12脚USBC_CC1后第4脚产生USBC_CC1_CONN给电源接口JUSBC1第A5脚

USBC_CC1_CONN这个电压也是1.65V 适配器接到这个信号后 20V产生
我尝试切断USBC_CC1测试。USBC_CC1上没有电压,而USBC_CC1_CONN电压为1.7V左右但是无20V产生

SN1701012的BIOS是如何工作的
BIOS芯片U15通电后在不开机的时候是不总做的只有按开机键后才会有波形跳变

上图为第一脚CS的工作波形

第二脚DO 工作波形

第五脚DI工作波形
只有BIOS正常读取后才能正确识别适配器给电池充电
BIOS不正常就会出现如下提示

也会出现NM-B461,NM-B421拆掉65998那种情况,系统下不充电,只有关机才能充电,充电电流在0.8A左右

网友:
讨厌的pd协议 要一顿通信才能行

网友A:
"我尝试切断USBC_CC1测试。USBC_CC1上没有电压,而USBC_CC1_CONN电压为1.7V左右但是无20V产生"
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切断USBC_CC1测试。USBC_CC1上没有电压,而USBC_CC1_CONN电压为1.7V左右但是无20V产生"
所以这不是 ...

网友:
发现这东西真有点难度

网友:
感谢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不应该是有5v的vbus供电后会产生ldo_3v3 ldo_1v8吗,我一直以为接口升压芯片都差不多是这样,不过遇到很多回cc1 cc2出问题的头子插进去5v都没有

网友:
你这水平在这里修  有些杀鸡用牛刀了   你应该 去研发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不应该是有5v的vbus供电后会产生ldo_3v3 ldo_1v8吗,我一直以为接口升压芯片都差不多是这样,不过遇到很多回cc1 cc2出问题的头子插进去5v都没有

经过我的实践证明CC1,CC2,不影响5V  VBU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我的实践证明CC1,CC2,不影响5V  VBUS的

小米的机器会有这样,cc1 cc2的esd二极管漏电直接5v都没有

网友:
是不是ec有bios芯片的就不带程序呢?

网友(2022-08-24):
480 这款应该是电路最复杂的C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