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触发掉电,可以重新触发,掉电。没有CPU 供电,其他的电压正常。

楼主(2022-06-15):
华硕h110m-f无CPU供电。asp1401  2脚开启2v有。于是查各种pg.   q3q9  3脚只有0.2v 倒查vccst  vccsfr只有0.23v   来源于qpq706  qpq709转换。经查qpq709  1脚1v正常。判定qpq709不良,找不到这种管子,在rpr748空位置加一个1欧电阻。

正常显示

网友: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2022-09-10):
1.05V电压不正常?

网友:
直接拆掉709可以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新手什么时候才能像老哥一样。。。。

网友:
开心学习,吸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