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插电源黑屏,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22-06-15):
今天遇到一台Y7000 NM-B961,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进了系统插电源屏幕黑了(实际是灰屏),拆下来用电源开机发现只有0.29-0.3 ,CPU电源没有出来,首先去量2M的电阻正常,有1.2V 电压,网上也有说1.3v,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但是背面有几个电阻发烫,10欧的大电阻
发烫。怀疑芯片有问题,但是也没有芯片换,也怕换了新的问题出来,毕竟客户原来的机器能开机,万一连电池也开不了就麻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遇到的都是那个2M的电阻有腐蚀。一换就好,这个2M的也换过。

网友:
不巧,本人这个月连两台这个机子,都是这两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敢给客户换芯片,怕换出麻烦,毕竟人家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