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30不开机维修( 4g版)

楼主(2022-06-15):
接一个红米k30不开机,拆机上电直接打表,电池座正极阻值为0,松香大法伺候没有发现故障点,也不是大电源U4200问题。

测量C5502发现一端对地,正常这种电容不能有接地,结合VBATT也是短路,直接拆了充电IC U5500,阻值回来了,

处理好焊盘,更换一颗新的充好电IC,测量阻值都是正常的了,冷却装机测试,OK 红米K30不开机完美修复

网友A:
更换一颗新的充好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颗新的充好电IC。

可能是这个充电IC不给充好电的话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