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板。G3-3579进水开不了

楼主(2022-06-15):
发财板。G3-3579进水开不了机
一开始,客户没有告诉我进水,我一插上可调电源感觉电流跑1a多。马上有关机,又开机。我问客户是否进水过?才说昨天进水了,昨天晚上他还自己吹了。问他是否拆了吹,他说没有。
接着我判断,他把水吹到电路板上了。马上开始拆了看,问清楚水进入的方向,果然找这两块都有水,特别是开关插线里都是。我吹了万能变测试这板已经短路。板子全部拿出来,插上电源开机把这两块断开可以显示。故障确定是这两个。
但是,客户急用,这些配件都没有现货。又是外地的人马上要出去,我就收了个故障检查费。
最后,我说你如果动手能力强自己买换上都可以。

网友A:
一个开关板?还是什么小板  一个USB小板  为什么不修    很简单的   没什么东西  ,不是说短路么    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开关板?还是什么小板  一个USB小板  为什么不修    很简单的   没什么东西  ,不是说短路么    拆呀

没有材料呀!客户又不想出太多钱。就收了100故障检查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材料呀!客户又不想出太多钱。就收了100故障检查费

拆东西就行了    大不了少让他用一个USB接口呀    运气好就是电容挂了   运气不好 就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东西就行了    大不了少让他用一个USB接口呀    运气好就是电容挂了   运气不好 就芯片

他等不及呀!他说单位有相同的电脑。想自己回去找了换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等不及呀!他说单位有相同的电脑。想自己回去找了换上

那就尴尬了   能收100 也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尴尬了   能收100 也不错了

是呀!客人一到就看着我搞。叫要马上他放在这里又不干。只是喊我检查一下。我就打开看开关和usb小板有水。拔掉就正常了。这这些配件网上也不贵。这些板上的配件我还真没有现货。这个客户的意思价格超过200就不搞了,说是公司电脑,公司有专人处理。我不就是打开看一下,判断出问题,收钱就行了。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很多客户都是只喊检查。就收个故障检测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呀!客人一到就看着我搞。叫要马上他放在这里又不干。只是喊我检查一下。我就打开看开关和usb小板有水 ...

我自己不太喜欢   在那里一直看着你修的客户    搞的很不自在     特急的少    偶尔修  一般都留电话  加微信   打发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不太喜欢   在那里一直看着你修的客户    搞的很不自在     特急的少    偶尔修  一般都留电话  加 ...

我一般都是看人来,感觉不愿意走那种就让他看着,打开看一眼就收故障费。其他就不搞了。给多少钱办多少事。

网友C:
检修费能收着么多就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修费能收着么多就不错的了

收了100

网友D:
收100块钱也不错了(`*)你碰到恶心的客户说老板,你打开看一下,也要收钱啊,你太黑了

网友D:
我就经常碰到这种客户啊,然后给客户解释思想工作,说我的时间也是金钱呀,说了半天,客户扔下十块钱,气愤的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经常碰到这种客户啊,然后给客户解释思想工作,说我的时间也是金钱呀,说了半天,客户扔下十块钱,气愤的走了,

还好我收了100

网友E:
我上次就是给技术收了100 就打开看了一下。我郁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100块钱也不错了(`*)你碰到恶心的客户说老板,你打开看一下,也要收钱啊,你太黑了

技术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就是给技术收了100 就打开看了一下。我郁闷死

我是检查出故障,确认能够开机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