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思助手刷机,出现无法从dfu模式切换至恢复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2-06-15):
今天给一个mini2解锁,换过硬盘之后,用爱思助手刷机,出现无法从dfu模式切换至恢复模式的错误,这是不是cpu让我给搞脱焊,以前给ipad解锁,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我晕,倒霉,以后是不是要该跟客户讲风险了,cpu我整不了,百忙了

网友:
拆掉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没弄好啊

网友:
硬盘有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这个问题一般不是cpu上盖爆了吗

网友:
查一查周边小元件

网友A:
我感觉温度没有把控好,温度太高了,风枪调到380度,而且时间有点长了,这东西要迅速给拿掉,但以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还第一次爆u,下次还真要讲风险,任何事都没有百分百,就怕跟客户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温度没有把控好,温度太高了,风枪调到380度,而且时间有点长了,这东西要迅速给拿掉,但以前从没出 ...

报风险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