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GD上电跳变到1.4左右 掉电反复重启,换2个集显供电芯片好

楼主(2022-06-15):
FX505GD上电跳变到1.4左右 掉电反复重启,换2个集显供电芯片好

网友:
500银子到手了吧

网友A(2023-01-07):
同样的问题,换一个不行,也换了2个显存芯片好了

网友B(2023-02-14):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换一个不行,也换了2个显存芯片好了

到底  集显供电IC   还是 显存芯片 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底  集显供电IC   还是 显存芯片 呢

是集显芯片,什么显存芯片,说的都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8脚的那个驱动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芯片,什么显存芯片,说的都不是一个东西

同样的问题,换一个不行,也换了2个显存芯片好了                  原话好像  是这么说的。。。 应该是 换了  08开头的2个  驱动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换一个不行,也换了2个显存芯片好了                  原话好像  是这么说的。。。 应该是 换了  08开头的2个  驱动芯片吧。

可能是Mos管加驱动芯片集成的场管;印象模糊了现在

网友(2023-03-16):
我的也是1.35A无限重启 换了2个核显供电MOS还是不行 感觉没过内存 但是测试内存条件又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