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上电0.4不出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2-06-15):
接机二修,看同行刷了bios换了CPU供电主控其它还好。因为是市场同行自己修机没有乱动,拿过来拔掉小电池插电自动上电0.4,测量VCORE、VCCGT、独显供电这3个供电没有之外其它供电正常,包括所有二级专换电压,当然显卡的其它小供电也没有免得有人抬杠

那就简单嘛典型的没有CPU供电维修思路,注意知识点来了,这款独显供电在CPU之后以后遇到就不会搞错了。随手刷了一个华硕原厂bios故障依旧,测量SVID无波只有电压,测量CPU的100M时钟正常VCCST_PWRGD正常 PROCPWROK正常,前面说的VCCIO VCCSA当然都有,测量PCH_PWROK和SYS_PWROK正常无复位,那就简单了,刚刚同行换的CPU主控都是多余的时序还没有到这步,没有PLTRST到底是南桥还是CPU呢,没有经验的同行觉得南桥的供电时钟几个PWROK都有了没有PLTRST就是南桥问题吧,这样想的说明你肤浅了

到底是南桥问题还是CPU引起无CPU供电呢,我猜是CPU,对的你没有听错是猜的,这种故障没有百分百说没有CPU供电绝对是南桥还是CPU引起,我说下我猜CPU的理由,第一CPU和南桥坏的概率性问题肯定是CPU概率大,第二,我修无CPU供电的经验告诉我这种情况百分之70都是CPU引起,第三,我有CPU测试架怀疑CPU问题可以取下来测试,免得换个南桥后心里还觉得是不是这个南桥有问题或者可能是CPU问题,所以直接干脆取下CPU用测试架测试,结果不出所料看图

拆下CPU用测试测试代码卡跑00,电流0.4测量无CPU供电这下好说直接更换自己测试OK的7300H上去秒杀

网友A:
一般我的客户,只要说CPU坏,他们就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的客户,只要说CPU坏,他们就不修了

总比买一个新的划算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比买一个新的划算多了吧

我这里有个v310-14IKB处理器有问题,客户就不修了。还是i7

网友:
叼毛 你的下载分真多,

网友:
这就是大佬级别的了!佩服

网友:
我这也是,报cpu坏决大多数都不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换CPU,试过用不了一个月又坏掉,钱没收到还陪一个CPU,大几百块打了水漂

网友:
CPU弄这么黄,这是干过多少遍

网友:
做bga最基本的就是斯各种贴纸、取底座、取bios电池、内存贴纸都干yue了

网友C:
谁要cpu测试架。我的想出手了

网友:
CPU测试架是什么,在那点可以买

网友:
我们这种地方坏桥和u基本不会修

网友:
现在笔记本 设计成一体坏了 让你修不了 还好台式不这样设计

网友:
同款测试架

网友:
修机设备挺齐全的啊!

网友:
牛皮  现在南桥显卡坏了都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有测试架真的干

网友:
你有测试架当然是可以短平快!取下上测试架是最直接的了,羡慕有测试架

网友:
这个测试架怕是花了大价钱吧

网友:
龙芯科技 tb看见过

网友:
这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要cpu测试架。我的想出手了
可以测几代的?什么样的测试架?

网友: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以后遇,也好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