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 580 4G X-Serial战神 烧了一个元件

楼主(2022-06-15):
大佬好  请问掉的什么元器件?第一张是我在网上找到跟我的显卡一个系列的。第二张是我的显卡。现在显卡也是显示正常。不知道什么元件  不知道在哪能买到。请各位能指点一下  小白一个 会一点焊接。

网友A:
你确定是同类元件?那是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同类元件?那是个保险

我就在网上搜的我显卡型号  我对比跟我的显卡元件布局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同类元件?那是个保险

怎么知道是保险呢?

网友:
装上还会烧,后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