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寸显示器背光问题

楼主(2022-06-15):
通电以后正常,过一会,上半部就黑了,下面正常。。重新通电,上面又可以正常亮了,症状反复。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很久,有时候几分钟上半部就灭了。请教各位大神,是背光坏了,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
背光和驱动是一起工作的,具体情况要开机测正常时和故障时的电压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和驱动是一起工作的,具体情况要开机测正常时和故障时的电压才能确定

有时候一开机几分钟就黑了,有时几个小时也没问题,通常断电一下就可以恢复,如果是背光本身问题,应该亮不了那么长时间吧,怀疑驱动板问题,比如过流保护,还怀疑滤波电容

网友:
灯条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B:
灯条问题了,基本可以确定

网友:
你这个情况一般是灯条中的个led热稳定性不良引起的,一般更换对应的那组led灯条即可,建议两条都换掉,说不好都老化了。

网友:
灯条有问题的

网友:
灯条或者主板问题   建议先换主板

网友(2022-07-16):
灯条的问题就是

网友:
灯条问题

网友:
换背光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问题了,基本可以确定

学习学习学习,很多灯条坏了,重开机还会亮

网友:
灯珠老化 恒流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