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q211 内屏显示

楼主(2022-06-15):
故障为内屏不显示,外接可以显示。怀疑内屏坏了,准备替换测试。拆屏,发现是40pin的edp接口

手上没货,只能上万用表先打下阻值,测下电压。

阻值没发现异常,准备上电测试,找了个hp其他机型的40针屏接口图做参考

这机器很坑,屏线接口藏在散热铜管下面,拿掉散热有时候又会开不了机,另外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出发,可调转接头要带电池才能启动。后来没办法只能在屏幕接口这一侧量电压,发现3VLCD 只有1.8V。拔掉屏线量电压用3.6V左右,这回更加确定是屏坏了。
给屏单独接2V 1A电源,直接拉满,应该是屏上有短路的地方。烧鸡大法伺候,最后找到是一个电容短了,又给客户省了个屏幕的钱

网友:
绣屏超级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