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又干一块工控CPX主板

楼主(2022-06-16):
今天收到一块送修的CPX主机,上电后加载系统时反复重启,裸机电流跑到0.315A就不动了! 这种定制机资料什么的就别指望了, 拆开一看是灵动J1900的CPU,心里一喜, 照着修笔记本主板的思路走呗!  电流不跳变内存都没过呗!  (板子上没有显示接口,只有三个状态指示灯)。先来个三板斧,结果故障依旧。 量了一下USB口对地阻值1.7兆欧,征求了客户意见后,上焊台直接干CPU ,220度过一遍。  上电再看0.3-0.5之间跳变了

  这是走狗屎运了吧!

网友(2022-07-25):
估计会返修的。

网友(2022-09-08):
BGA能找到故障点,一般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