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刷BIOS后没触摸

楼主(2022-06-16):
Pro4,刷了一个自己合成的me, BIOS后就没触摸了,文件用的是别人备份的BIOS合成的。主板问题还是BIOS问题?设备管理器没有人体输入触摸设备了

网友A:
.估计是Bios问题,以前遇到过,刷工厂的

网友B:
多换几个BIOS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换几个BIOS试试啊。

这个应该差距不大的吧,板号009和008的BIOS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Bios问题,以前遇到过,刷工厂的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C(2022-10-15):
楼主,发bios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bios出来看看

解决了。这种必须得用原机bios,也可以刷工厂BIOS,也能用,没有串号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D(2023-04-15):
请问大佬这个ME是啥意思,我有个P4也不行了,bios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这个ME是啥意思,我有个P4也不行了,bios进不去

备份原机BIOS  me丢了,只能刷工厂bios了。你先折腾,搞不定我帮你。12037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