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B-WAH9P不开机

楼主(2022-06-16):
华为NbB-WAH9P不开机,拆机测试电池完全没有电压,请问这种机器电池没有电压外接适配器可以开机吗?测试适配器电压也只有5v。

网友(2022-08-01):
检查一下后端有没有短路。前两天刚修完一个,好像是CPU 集显供电中的一相,MP86941短路了。换了之后19V就出来了。

网友A:
没有图纸,是的有一相跟CPU供电MP86941短路了,换了电压都有了,就是不显示,没有修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这是没升压,没电池可以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是的有一相跟CPU供电MP86941短路了,换了电压都有了,就是不显示,没有修了。

我和你一样后来修好了吗,我换了后电压出来了,但旁边有一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2022-09-18):
这款机CPU一相电压烧后易把CPU也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