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22-06-16):
苹果A1502  放电可自动开机  灯正常  开机以后一切正常 就是正常关机以后 就不开机  还要放电才开机  只能开机一次 开关正常  换过电池  请教有没有通病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右侧小板拆下,在开机看看

网友B:
明显是键盘问题,按住开关能关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键盘问题,按住开关能关机吗

可以关机 都正常 就是第二次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侧小板拆下,在开机看看

右边小板没接

网友(2024-05-14):
开关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