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华为本公共点短路

楼主(2022-06-16):
最近一段时间小米华为维修量多起来了,有好几台是公共点短路,以为和传统笔记本一样电容短路什么的,结果都不是,只要是看到MP86903的类似芯片就知道其中一个坏了,换了几次芯片都不行,判断U烧了,这次又接了一台都想放生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好过

网友:
  遇到过2台   芯片直接炸裂开了  直接放弃   自己还没修好过这芯片坏的  直接坏U

网友:
我碰到十几台了!从8代到10都是这种问题!以为要捡漏!其实U挂了

网友:
还没修好过这芯片坏的  直接坏U

网友:
通常都是拆掉堆芯,测量前后级。如果CPU供电后级短路就不修了,板子太容易变形成功率低,换的成本也高

网友:
这就相当于上管击穿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基本就带走了

网友:
我手上这台是MP86941烧了。CPU也不知挂掉没

网友:
通病,这款机器U百分之90坏

网友A:
捡钱本,我换了几台

网友:
有对地阻值的话好修

网友B:
这种坏U的到底是供电还是U质量差了?怎么这么多坏U的?

网友:
这个U  很容易挂的   我以前在厂里修这样U 的HP 笔记本主板   十片要换上八九片

网友:
板载的U不好弄啊

网友:
其实感觉是这个管子问题   好多这个型号的出问题

网友:
还没修到过耶

网友:
这个管子烧,CPU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现在TYPEC管理芯片坏了是不是只能找料板?

网友:
这种芯片真垃圾 坏了就报废

网友:
厂家故意这样设计的 短路绝对烧CPU  没有例外

网友:
炸上管一般都是退机保平啊

网友:
修好过几台 都是要换CPU

网友:
百分之90以上都是u挂了   修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U挂的多一些

网友:
华为的笔计本还没入手过

网友:
我看到这个机器芯片烧了 就直接放弃 上次换了个芯片发现CP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坏U的到底是供电还是U质量差了?怎么这么多坏U的?

供电差,复合管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本,我换了几台

换啥?换主板还是修好电路换U?

网友:
这种主板没有明显的烧糊的痕迹    直接换U就可以    妥妥的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像这样集成的供电管,只要一烧,cpu基本上都没戏

网友:
换U捡钱活,这电源芯片烧好多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