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3 待机0.06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6-16):
拆机检测PU4501待机芯片发热,线性3.3∨正常,3V待机开启电压仅有0.28V,待机芯片代号AWV。

检查3D3V EN相关电路,最终确定PR4514阻值变小仅有1.2K拉低开启电压,拆除后故障排除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收藏下,备用,谢谢了

网友(2022-09-01):
为什么是拆除而不是更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