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无电压

楼主(2022-06-16):
PQ52 +VAD有电压,其他脚无电压,BATDIS_G无电压,有人知道该怎么修吗?场管换在别的同型号板子上就出电压,可以排除不是管子问题!

网友A:
这个是公共点没有出电压,这个p52的G级25v左右才能导通,这个电压应该由充电芯片控制,查充电芯片条件  acin dcin   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公共点没有出电压,这个p52的G级25v左右才能导通,这个电压应该由充电芯片控制,查充电芯片条件  acin dcin   acok

好的,知道了

网友:
有的主板公共点在背面,电源管理芯片也是,

网友B:
1脚要高平才导通过去,1脚是PQ56控制的,PQ56的2脚要为低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要高平才导通过去,1脚是PQ56控制的,PQ56的2脚要为低才可以。

怎样才有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要高平才导通过去,1脚是PQ56控制的,PQ56的2脚要为低才可以。

怎样才能为低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脚要高平才导通过去,1脚是PQ56控制的,PQ56的2脚要为低才可以。

是不是这个芯片控制它为低电平才能导通?23脚有个ACOK#

网友B:
搜索这个ACOK#从哪里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芯片控制它为低电平才能导通?23脚有个ACOK#

这是保护隔离充放电芯片,如果是由它控制着,那么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引起的,或者跟这个脚相连的零件短路损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这个ACOK#从哪里来的呀

嗯,好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芯片控制它为低电平才能导通?23脚有个ACOK#

嗯,23脚。

网友:
多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最终确定问题出在这里!+VH28电压没出来,场管是由28v才能导通的。

网友:
因此问题是因为pu2 mos管损坏导致不出+VH28电压。

网友:
查查后面有没短路

网友:
已修复,场管三个脚全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