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系统

楼主(2022-06-16):
q87主板,g3250t,4g内存,win7,装上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键盘数字键有用,路由器可以看到电脑,显示器黑屏,等会就蓝屏,安全模式可以进,进去卸载显卡驱动,重起能进系统,显示显卡错误14,换过内存,cpu,确定内存cpu都没问题,系统也重装过,想问问大神,这是主板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实在不行换张主板

网友B:
不装显卡驱动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显卡驱动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不装驱动肯定能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实在不行换张主板

刷过bios还是一样,进不去,主板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C:
换糸统,把CPU插槽和内存插槽清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糸统,把CPU插槽和内存插槽清理干净。

cpu插槽有个针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糸统,把CPU插槽和内存插槽清理干净。

搞好了,按照你的思路,就是因为cpu插槽有个针弯了,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