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5Z 键盘全部不能按。键盘 和排线都换了 拆了键盘就正常进系统

楼主(2022-06-16):
GK5CN5Z 键盘全部不能按。键盘 和排线都换了 拆了键盘就正常进系统 接上键盘就进BIOS

网友:
是不是考虑EC芯片的事情

网友A:
哥们,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一个,开机就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一个,开机就进BIOS

换了个EC好了几天又不行了,正在找EC BIOS

网友B(2022-10-13):
解决了 吗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吗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解决了 修了几个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修了几个月哦

是哪里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修了几个月哦

难道是南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一个,开机就进BIOS

解决了 吗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吗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最后没解决,除了主板的那个排线座子没换,其他的都排除了,你可以换这个座子试下,我上次没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没解决,除了主板的那个排线座子没换,其他的都排除了,你可以换这个座子试下,我上次没找着

桥换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没解决,除了主板的那个排线座子没换,其他的都排除了,你可以换这个座子试下,我上次没找着

5V供电电阻坏了 阻值变大了,我是键盘调了两个,EC,BIOS 排线,键盘座子都换了,最后测得5V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供电电阻坏了 阻值变大了,我是键盘调了两个,EC,BIOS 排线,键盘座子都换了,最后测得5V变低了

我的天,我放了半个月,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