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不完美之捡钱维修

楼主(2022-06-16):
到店一台A1708可更换硬盘版MACBOOK,客户描述说是充电一晚上忘拔了,烧了,到手拿TYPE-c适配器看了下,可以升压,感觉比较好修,报价留机,拆开看 C6482这个电容明显烧的黑了(板层都烧的炭化了多半层),拆掉测量整板二级体值,发现公共点F7000对地为零,拆掉的电容不接地一端是PPBUS_G3H_SPKRL,看名称是给到扬声器的供电滤波电容, 拆掉烧机烧机线发热,摸不出来哪里明显发热,没办法了,先把烧黑地方的电容挖到不黑,再测公共点还是不正常,烧机还是烧不出来,直接点位图上对照着看公共点后端给到哪了,苹果的主板设计的还是挺好的,每个供电芯片的供电都有保险电阻,既然是是给到扬声器的,再烧掉电容的反面找到了R6499,拆掉此电阻,打值,公共点这边正常了,电阻那边还是对地为零,PPBUS_G3H_SPKRL这端相接的元件拆了个遍还是对地为零,板层不想再挖了,装回公共点F7000,接电源看电流明显亮机了,装机测试除了喇叭没有明显功能故障,和客户沟通了下,在不深挖板层的情况下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喇叭可以用蓝牙的代替,毕竟是板层问题,买到料板(料板200元)也不一定能修好,就这样装机了

网友:
800到手了

网友:
客户忍的了一时 估计会挂咸鱼出了

网友:
收到钱稳定就好,不过图片咋不传上来看看烧的啥情况

网友:
能修好已经不错了。给客户省了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