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 Extreme4不触发

楼主(2022-06-16):
此板 使用 NCT6776D IO   3VSB 开关针电压正常     触发条件 开关到  61跳变 60跳变  64 S3一直为0  63一直为高压4.3V    101的待机好信号 有高电平3.3V  不知道 还得查那个信号了!看了一下论坛说南桥还需要RTC,还有DPROK等一系列待机条件没有图纸

盲修发CMOS调线电压只有1.3V左右,调线旁边一个电阻短接一下就可以正常开机跑马。

网友:
BIOS 华擎Z77 Extreme4

网友:
看图片 有点像发霉了是不是?

网友:
开路了吗?大师?

网友:
短路R8379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