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1130 进水无待机,乾坤大挪移搞定

楼主(2022-06-16):
型号:14s-cf0002TU
板号:6050A2993001-MB-A01(A1)
故障:通电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拆机发现3V待机处进了一点水,处理干净后通电发现有5V没有3V,3V的LDO只有0.5V,后级阻值正常无短路,断开LDO3测试点后LDO3可以出3.3V。芯片丝印L8= ,型号RT6265B。

维修过程中发现6脚EN也有0.5V的电,肯定是不对,割断后LDO3正常输出,EC发出的EN也有3V,说明是开启3V这个动作一来芯片就歇菜了。问题就是出在这一块,换了芯片和周边小件,结果还是一样。断开6脚EN,断开待机3.3的测试点,电流表加个3.3在测试点后端,接电源开机能亮,那就搞吧。。。。

改了个SY8208B上去,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兄弟跟我一样这么干。。。。

最后亮机图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高手,佩服,要是遇到这种换 了芯片还是解决不了,我就真的没思路 了。。。。。。。。。

网友:
这个以前碰到过一个类似的,LDO过孔串信号了,换了几个芯片,最后LDO铜皮切断从芯片引角飞了几条线出去,你这线飞的真漂亮,特别是那几个弯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是IT8987E,带不带程序???

网友:
扇热考虑下